楼主(2006-03-05):
有台欧姆龙PLC,型号是CPM1A的,20点的,现在我想不用编程软件和编程器在现场把PLC里面原有的程序清除掉,有什么办法呢,它用的是闪存,不是电池也不是电容,谢谢了。

网友A:
把芯片拔了,呵呵

网友B:
首先看一下你原来的程序是不是设成了读写保护。如果设了。把PLC置于在线修改状态,把DM6602中的置改为“0000”。然后,就可以删除PLC中原有的程序了。

网友C:
不清楚,等高手帮你解决吧

网友D(2006-08-11):
你可以看看他的FLASH的型号,在查查手册,看看他的编程电压是多少,应该是低电压的,然后给他的编程脚加电压,我是这样想的,是根据单片机原理来解说的.放心不会损坏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