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5):
我是家装电工。一般来说在接插座电源时都要左零右火!但是有时会觉的麻烦就随便接上了!~而且有时零火是一色线,这样的话就就拿电笔测量!~
在这里小弟请教下,象我这样胡乱接上是否有危险!~(虽然用电器可一使用)
还有就是接地了,有接地就是为了避免触电危险,可是我常常在带电操作时即使被电亲密接吻断路器也不动作!~而且是+有漏电保护的。我的疑问就在与如果你说没有可靠接地为什么我将零线与接地接触,断路器马上脱扣,而在触电情况下却好无动作呢??
要是这样的话那岂不是很危险!~
请大哥们多多指教!~小弟刚接触电工不久!

网友A:
因为不规范所以除了问题没有办法查找
最好规范接线,另外电笔有时会出问题不要相信他

网友B:
对,还是规范好,不规范给别人也带来了麻烦和危险

网友C:
你触电漏电保护未动作可能是因为你的触电电流未达到保护的保护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