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06):
本公司生产TFT-LCD 关于TAB 假压(vision  系统补正)出现了控制的电机跑动的现象,造成了产品的不良,已经对servo 的参数进行了调节.P102   P100 P401 都做了调整,但还是发生.是不间断的发生,直线电机的reader sensor 也进行了擦拭,但无效果,QCPU QD75D4控制4轴,忘指教...

网友A:
是停止的时候跑动吗?注意调节的时候PN100要大于或等于PN102,两个参数都要往小的方向设,PN401尽量往大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