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6-03-06):
我使用24 V电容式传感器,其输出端有24V输出,但是不能驱动24V继电器,请问谁能给予指教.谢谢!!!!急急急!!!!

网友A:
你输出的24伏是交流还是直流,建议用一个AO/DO转换器,价格不贵,可以直接将模拟输出转换成开关量输出。

网友B:
传感器的24V电源设计带负载的能力小。你可以把24V的继电器接上,测试电压是否在24V?

网友C:
哈哈   你怎么不知道传感器会输出24V吗?2个段子一个输出24V一个输出4--20MA你的接线错了

网友D:
如果电流小的话,可以接固态继电器

楼主:
我使用的是沪工电容式接近开关,300MA输出.
当接上电源后,测得输出和负电源间有+24V,指示灯不亮 ,有物体接近时,输出为0V,指示灯亮.
当并接上继电器(0.5W)时,输出和负电源间仅有2.6V,指示灯亮.
当并接上24V指示灯,输出和负电源间为10.4V,
请问各位大侠给予指教!!!!!!
谢谢!!!!

网友B:
检查一下,24V电源的输出是否为“3个脚的集成块”,具体型号记不得,带负载能力只有200MA,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