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06):
各位高手:我在Step7内建立了一个FB1的功能块,我还想建立一个FB1的数据块DB1,建立了以后,在那里设置能使DB1就是FB1的数据块!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A:
建立数据块时,选择背景数据块,而不是默认的共享数据块,再选择FB1,就会按FB1的变量声明中定义的变量结构生成数据块了,这个数据块的结构与FB1的变量声明是一致的,并且不能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