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各位高手大家好:
   我想求助:关于西门子WinCC 上位里实现 声音报警的功能,请问有没有高手帮忙指点 谢谢了!!

如有意者  请加我QQ: 520262028

网友A:
6.0里用HORN组件实现,在基本过程控制选件中有这个组件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
这里人怎么这么怪异? 管理员呢?

网友B:
人家不是告诉你了嘛,怎么还说没人回复,难道管理员什么都懂?什么都要回复?

楼主:
具体怎么做啊?那个 组件在哪里 我怎么找不到?

网友B:
在wincc资源管理器中能找到,如果不能找到,你可以重新运行wincc安装程序,选择自定义安装,选中该部件,然后安装即可。

楼主:
这样的解答  才满意1

谢谢啦!!

网友C(2006-05-15):
这个具体要怎么实施,我怎么实现不了,没声音呀

网友D:
那位大虾,知道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这个要一个一个的配置,比较的麻烦啊。

网友C:
dixinke
你实现了吗
我的怎么没声音呢

网友E: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 WINCC:TAG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TagNameInAction "DMTagName"
// next TagID : 1
// WINCC:TAGNAME_SECTION_END

// WINCC:PICNAME_SECTION_START
// syntax: #define PicNameInAction "PictureName"
// next PicID : 1
// WINCC:PICNAME_SECTION_END
#pragma code("winmm.dll")
BOOL   PlaySound(LPCTSTR lpszSound,HMODULE hmodule,DWORD dwsound );
#define SND_FILENAME 0x00020000L
#define SND_ASYNC 0x0001

#pragma code( )
BOOL bret = FALSE;
if(GetTagBit("test")==1); //返回类型:BOOL
 bret=PlaySound("D:\1.WAV",NULL,SND_FILENAME|SND_ASYNC );
return 0;
}
我是5.1版本的。这段程序,声音不行啊。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