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各位高手:我在Step7内建立了一个FB1的功能块,我还想建立一个FB1的数据块DB1,建立了以后,在那里设置能使DB1就是FB1的数据块!怎么设置!求教!

网友A:
在调用的时候输入:call fb1,db1

网友B:
你在建立DB的时候,就有相应的小界面出来让你指明DB是共享数据块还是背景数据块,如是背景数据块还要指明它是属于哪个FB的,还可以在建立DB以后,右键点击DB,出现弹出菜单,点击属性就可以进行设置了!

网友C:
楼上的大哥说得很明白了阿,不过小弟补充一句:你应该先生成FB块,然后再新建一个DB块,就能在对话框中选择是Share DB或者Instance DB,你应该选者Instance DB,你就可以指定给你的FB了。在程序中调用FB的时候,在你的FB块的正上方会有3个“?”,你就把DB块的名字输进去就OK了!!!

楼主:
谢谢给位大哥!我现在已经知道怎么做了!太感谢你们了,你们真的很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