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用以太网 网线 连接PC 与PLC  后 无法与PLC 通讯 是怎么回事呢 ? 提示:缺少HWpdate
望高手解决!!!

网友A:
没有组态硬件数据?第一次下载硬件组态时需要用MPI端口下载,以太网模块配置参数下载完成后才能用以太网联接

楼主:
怎样用MPI  下载啊?

网友B:
怎么用呀

网友C:
先用MPI口组态硬件,然后再用DP/MPI连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