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考级中一道PLC考题解析

楼主(2006-03-06):
在高级电工考级中有一道题是这样的,有ABCD四个地点,做一个运动小车,任一点呼叫小车,小车应运行该点然后停止。
以三菱PLC为例。
至于点数和IO表我就不多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四个点同时呼叫的话,程序会乱,为避免乱,事先将其互锁,简化程序。

楼主:
在A点往D点运动时是正传的话,D-A点就是反转。也因此A点呼叫时不管小车在什么位置都要接通反转,D点相反。

楼主:
如果呼叫的是BC,这里就存在一个判断,假如B呼叫小车在A时,正转,小车在C或D时,小车反转,C呼叫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程序要加以分别。

楼主:
X0--3是呼叫按钮
X4---7是限位开关
这些是针对初学者,学PLC最好的方法就是买一台来,自己编自己调试。
程序有些乱,也可能有错,最重要的是这里提供给初学者一个思路,希望有用。

网友A:
用传送,比教指令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