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变频产生的高次谐波会击穿定子绕组?
为什么变频会产生高次谐波?原理是什么?
绕组是否会被谐波击穿取决于什么?截面积?
多少KW以下不建议用变频?

请各位高人不吝赐教,在下谢过了!

楼主:
可是我就见过一台400多瓦的非标电机定子绕组被高次谐波击穿了(绕组上有小黑点),据说得加一个滤波保护。
是不是应该说成“小功率电机不建议使用变频器”?

网友A:
我自己做了三台機器﹐電機才120w.變頻器是200w的﹐并且低速﹐用了几年﹐也沒有出問題

网友B:
电机绝缘等级F级以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