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我公司有几台行车,升降电机经常烧毁,电机功率有2.2KW和3.7KW二种,电机接法是星形连接,电机烧掉后外壳温度大约有65度左右,电机采用液压制动,而且频繁启停正反转。折开电机检查,发现只有一组绕组烧黑,另二组绕组颜色正常,轴承正常,没有扫镗,查线路也没有发现缺相,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可能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一般来说星形接法的电机缺相烧电机,会出现二组绕组烧黑,而三角形接法的电机才会出现缺相烧一组绕组的现象。

网友A:
制动与电路有连锁的保护吗?制动时应立即断开电源吧!检查一下该部分看看!

楼主:
制动电机是和升降电机并联的,同时得电同时断电。液压制动部分得电打开,断电制动。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B:
不会是经常过载?

网友C:
加个制动电阻吧,我们这里也是类似情况,加了就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请问7楼制动电阻怎么加,能说具体一点吗?

另外和考虑要是电机过载的话,烧电机时应该三组绕组烧黑的情况应该是差不多的,不大可能是一组烧黑,不知对不对

网友D:
行车常用的电机是锥形电机,所以你要检查刹车是否调正确.

楼主:
谢谢回答!!

不是锥形电机 ,刹车是采用另一个并联的小电机带动的液压抱刹的。

网友E:
不要断电立即刹车,加个时间继电器,断电过个0.几秒后才刹车.

网友F:
我想,液压抱刹在放开时有问题,或有时不能完全放开

楼主:
谢谢你们的回答!!

   假设是刹车问题引起的烧电机现象,不会出现一相电机绕组烧黑,另二相完好的情况,刹车有问题时三相绕组的发热量应该是一样的。
    另因为电机是星形接法的,也不大可能是缺相引起的。

楼主:
今天又烧了二台2.2KW的,现象也是一样,希望高手们从原理上给我分析一下呀!!!!!!

网友G:
把电路图传上来,大家研究一下。
    我觉的是经常频繁启动制动时,电机在停止时产生的再生电压使一项饶组对地绝缘破坏,而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烧毁该项绕组。应该加一个接触器,使电机与“制动电阻成三角型”连接,而在启动时该接触器断开,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
谢谢laolui,电机控制就是普通的点动正反转,加正反转联锁和限位开关,制动油刹的电机 和主电机并联,出现故障时油刹电机正常,而且油刹电机也很少坏。
  如果我用三个大功率的电阻与电机并联,让再生电压有施放回路就可以了吗?再生电压一般会有多高?

楼主:
如果要加电阻应该加多大的?

网友H:
行车一般要加电阻箱的呀,电动机尾部加入电刷!电刷和电阻箱相连

网友I:
检查下电阻器,行车的电阻器一般是不平衡接法,不知道是哪相绕组烧毁?是不是第一级?

楼主:
我公司的行车上都没有电阻器呀,行车的大车行走是用变频器控制的,现在出问题的是起吊用的电机。电机是采用一般的普通6极电机。

网友G:
再生电压的瞬时值能达到额定电压的3到7倍但时间很短,你可以选用100欧姆100瓦的电阻功率越大越耐用。接成三角行。

楼主:
谢谢大家!
      如果再生电压出现的时间很短,会不会在接触器转换时就会损坏电机绝缘,
用大功率高一点阻抗的电阻直接与电机并联,这可不可以?就是会消耗一点电度。
     另如果电压出现的时间很短,那我想直接用三个电容接成三角再与电机并联,利用电容二端的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也应该可以抑制再生电压的(当然电压 还会有但应该不会很高了)。面且还可以改善电机的功率因素。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可行吗?

网友G:
还是用电阻的好,在电容切换的时候产生的奇次谐波破坏力更大。

网友J:
同意loului分析原理
你可以这样:用电容串联电阻,再三个与电机并联。

楼主:
用100欧100W的电阻只能另加一个接触器了,安装位置有点麻烦,

网友J:
不用接触器,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抑制电压,外加电阻成回路。我新学的一招
好用到论坛回一下

网友K:
你能把问题再说详细点吗特别是设备的动作,还有马达行走是哪一个,上升是哪个,还有停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用接触器,用瞬态抑制二极管(TVS)抑制电压,外加电阻成回路。我新学的一招
好用到论坛回一下

谢谢!!

具体怎么做??

网友L:
你指的是大车电机吧,象这么大的功率,行车常用的电机是锥形电机。

网友M:
5楼的仁兄:请问开关磁阻电动机调速系统的详细点的资料有没?上传一下看看。

楼主:
是大车的电机,我们没有用锥形电机,不过也是用允许频繁正反转的电机.

以前我们老厂是采用锥形转子电机的,但故障率很高所以改了,电机的使用频率很高的。

网友J:
相当于稳压二极管,平时电流不流过,在电压超高时短路卸压,串电阻靠这时的能量即可。

网友J:
同时与电机并联。

楼主:
谢谢 能提供可以用在这里的二极管具体的型号和大约多少钱一个?

网友N:
你们德行车是多少吨的?
钩电机的参数是原厂设计的还是你们自己改的?
大吨位的行车.钩电机大多是绕线式电机.很少有鼠笼式的.
用组容吸收器不科学
抱闸电机为什么不改用整流器+电磁铁那?

楼主:
谢谢!!

行车是1T+1T 桥式的,所以一台行车有二台起吊用的电机 ,参数是原厂设计的。

网友O:
你那三相电压平衡吗?会不会有虚压线没接好!电压没问题就是你的电机功率和你实际需要不匹配!换个功率大点的.

网友P:
不要在论坛中发广告啊!

网友Q:
请检查电机启动瞬间液压刹车是否略略提前解除刹车,也就是刹车解除不能太迟。

网友R:
你的行车是不是利用率非常高?(或者说人三班倒,设备一直不停?)
如果是这样,把电机加大一档,只是:要改电机安装座,制动器座...不过这样做以后你的工作量就小多了。
另一种可能:就是你的三相电源有一相是不是弄成零线了?(如果有一相是零线,声音应该要大点,力量也要小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 能提供可以用在这里的二极管具体的型号和大约多少钱一个?

引用 网友N:
你们德行车是多少吨的?
钩电机的参数是原厂设计的还是你们自己改的?
大吨位的行车.钩电机大多是绕线式电机.很少有鼠笼式的.
用组容吸收器不科学
抱闸电机为什么不改用整流器+电磁铁那?
用这种二极管可以快速吸收过高电压,用接触器转换时间太长。
这不是阻容吸收。
至于型号你到网上直接输入这个类型的二极管机可以自己找到
我知道有这种二极管但我没用过,理论上是可行的,她都可以防雷,你想想反映速度,我介绍给你,希望你用她,不用改动线路和加工。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希望你告诉一下结果如何
大家共同学习,为自己腰包努力,顺便为国家硬件事业做点贡献。国强才民富

楼主:
行车使用率是很高,
电机已经加大了以前是1.5KW的,
不大可能是过载或刹车的问题引起的,
有一相是零线?晕我有会这么菜吧?
抱刹用电磁铁的话刹车的故障率会很高,
二极管的型号太多了,不知道怎样来选择。

网友S:
我们公司就有大大小小206台行车,这些状况也出现过很多,一般就是负载过载,使用频率过大
!一般改用大功率的电机!还有就你的情况来看,1:你要看一下电源三相是否平衡!!!!2:星形连接有没有使用电阻,还是使用的频敏变阻器,要查看一下是否有电阻断路,或者变阻器一线圈损毁等!

网友T:
如果是一相黑,我估计和你频繁启动有关系,电机频繁启动时电流都冲击本来都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R:
别不相信三相中有一相接成零线,我曾在一个相当大的厂就碰到过(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在国内同行业都算有名的哦),它就有一台行车把滑线上的电源,有一相弄成了零线。(并不是维修工的事,而是配电房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们公司就有大大小小206台行车,这些状况也出现过很多,一般就是负载过载,使用频率过大
!一般改用大功率的电机!还有就你的情况来看,1:你要看一下电源三相是否平衡!!!!2:星形连接有没有使用电阻,还是使用的频敏变阻器,要查看一下是否有电阻断路,或者变阻器一线圈损毁等!

     1、电源平衡没有问题;
  2、中间没有电阻,直接与接触器相连。

楼主:
引用 网友R:
别不相信三相中有一相接成零线,我曾在一个相当大的厂就碰到过(这是一个上市公司,在国内同行业都算有名的哦),它就有一台行车把滑线上的电源,有一相弄成了零线。(并不是维修工的事,而是配电房弄错了)

   哈哈 这种事只有大厂才会有,象我们这样的小厂是不可能有的,再说就是有了,有谁烧了电机不先检查电源的呀.

网友M(2006-06-01):
行车的升降是凸轮控制器控制的吗?如果是,那么凸轮控制一般控制电机两相电源的交替接通来控制上升和下降。而电机的其中一项是长带电的,这一相一般是电源的L2(S)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