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流问题!!!!!!

楼主(2006-03-06):
    如何确定负荷的启动电流????(11KW的电机),不用任何仪表测量!!!有公式吗??

网友A:
三相380V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按额定电流的5--7倍计算

网友B:
好象是额定电流4-7倍

网友C:
主要是根据负载的大小, 要不然哪来的4---7倍呢

网友D:
3-7倍启动电流是指空载启动三相四极380V鼠笼异步电动机...负载启动的电流没这一说...

网友C:
我想问一下楼上的,谁的电机是空载起动,好象我厂的几佰台电机没有一台是空载起动,空载起动好象很少。

网友E:
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23A,在电动机定子接通电源、转子从静止状态刚开始启动的瞬间,电动机的转速n=0与旋转磁场相对转速最大。等于同步转速n1。因而转子导体切割磁场的速度最大钻字电流最大,感应电势最大,

网友F:
说了等于没说,书也没抄完,你真是。。。。。。。。。。。。。。。哎!

网友E:
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是23A,在电动机定子接通电源、转子从静止状态刚开始启动的瞬间,电动机的转速n=0与旋转磁场相对转速最大。等于同步转速n1。因而转子导体切割磁场的速度最大钻字电流最大,感应电势最大,因而定子的电流最大,称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4-----7倍。所以11KW的启动电流为(4---7)*23,取6得138A。实际应各总因素。值比此数要小。
     我是新手,要好好向各位工控前辈学习。看到就记下来。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