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要做一个控制系统,其中用到4个步进电机,以下方案,请给与指教:

 1.FX 3uc(1pcs) + FX 2N-1pg(1pcs) : 3 轴+1轴(100khz*3+100khz)

   (3uc自带3轴输出,1pg单轴)

   问题:3uc新产品,价格可能比较高;3uc输入16点,需要扩展输入

 2.FX 2n(1pcs) + FX 2N-20gm(1pcs) : 2 轴+2轴(20 khz*2+200khz*2)

   (2nMT自带2轴输出,20GM 2轴)

   问题:20GM 2轴属定位专用单元,价格可能比较高

 3.FX 2n(1pcs) + FX 2N-1pg(4pcs)  : 0 轴+4 轴(100khz*4)

   问题:FX 2n自带两轴脉冲输出未用,单独买1pg(4pcs)有点奢侈

 4.FX 2n(1pcs) + FX 2N-1pg(2pcs)  : 2 轴+2轴(20 khz*2+100khz*2)

   (2nMT自带2轴输出,1pg 单轴*2 )

   小弟比较倾向第4方案,但是有担心,这样可以使用吗?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网友A:
主要看你四台步进的动作要求是怎么样子啦,应该都可以用的。但这样做的成本太高了,你不烦试一下用永宏的来做一台主机就可以来做四轴同动,我还做过6轴都可以用的。4轴发出的脉冲150KHZ/S够不够??有机会联系我,我们提供支持服务和产品,你会得到不少惊喜:QQ:450617666;;(备注:PLC)

楼主:
可否mail永宏的 资料及价格给我

 150k的频率可以了。

 可否mail永宏的 资料及价格给我

楼主:
上面方案
各位大虾给个意见。
小弟先谢了。

网友B:
FX2N的主机是达不到150K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