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用三块单相电度表加电流互感器计量三相四相电路电量,其线路负载多为两相电焊机(380V),[现在出现一个问题:电焊机空载时有两相电表缓慢倒转,当电焊机焊接时电表正转。这样正常吗??[/U]接线方法如下:1表第一端子接L1相电流互感器的K1,1表第二端子接L1相电流互感器的K2,1表的第三端子接零线,2表第一端子接L2相电流互感器的K1,2表第二端子接L2相电流互感器的K2,2表的第三端子接零线,3表第一端子接L3相电流互感器的K1,3表第二端子接L3相电流互感器的K2,3表的第三端子接零线。接线方法是正确的吗??望知道的给予解答,在此感谢!!!!!!!

楼主:
有人知道吗?急急,在线等

网友A:
好像对头的三

网友B:
单相电度表要计量电量必需要输入单相电压和电流,从楼上的描述来看,好像未将三相电压分别接入相应的电度表,只接了电流进去。

网友C:
这个接线是不对的嘛!

网友D:
请改用三相四线表就可以解决。出现上述情况一般是三相电流不平衡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