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小第我在电厂做热控方面的工作!!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在烟道上面的监测系统(CEMS烟气监测)中要求我们测量烟道的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我们从设计那里知道是负压,请问各位有没有必要测量那里的压力呢????????谢谢咯

网友A:
要不要就不知道了,我们厂里在烟道上有压力变送器进行测量的

网友B:
我只知道找这样的产品不难,至于有没有必要,那我也不清楚了,那就要问问跟你提这个要求的人了.
嘿嘿!

网友C:
我是电厂的。厂里在烟道上有压力变送器进行测量的。

网友D:
在工艺控制方面有这样的必要!

网友E(2007-07-01):
我就是国电环保院专业做CEMS的,一般我们都是做的静压和差压.属于附带参数检测,环保局需要这个数据的,产品应做的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