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6):
设备的电控系统都是安川的产品!如何才能做到智能减速?

网友A:
你是哪里的?可与我联系,023-63868250  杨科

网友B:
你可以看看QC的H13.22程序

网友C(2007-05-03):
其实很简单!!采用了几个物理公式
起升/小车减速位移计算公式:
V1=Nf/10000*V0
V2=MW416/10000*V0
S1=V1*T1/2
S2=V2*T2/2
S=V0*T/2
ΔS1=S1--S2={(Nf/10000)(Nf/10000)—(MW416/10000) (MW416/10000)}*V0*T/2
ΔS=750--(MW416/10000) (MW416/10000) *V0*T/2
V0为起升/小车的最大速度(300cm/s  /// 400cm/s)
V1为即时速度
V2为减速后的速度,通常设置为2.5%但我们的桥吊设置为0
S1为由V1减到0时的位移
S2为由V2减到0时的位移
ΔS1为由V1减到V2时的位移
ΔS为由V0减到V2时的位移(750/1320cm)

该方式可简化为上述公式

网友C:
上面的公式是计算自动减速行程的 。根据工况要求适当增加余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