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卡和参数怎样调?

楼主(2006-03-07):
我是一新手,现遇上一问题想请教高手,明天就要安装了,急!!!!!!!!
我要安装一新变频,G7A4045,是桥机副钩的,原来的烧坏了驱动板、两快熔和3相IGBT。想请教:1、PG卡型号是B2的,但我不知道选择控制模式是带PG的V/F还是矢量的,怎样区分?旧的已送维修,所以不知道原来的参数。2、因为是新的变频,参数要重新设置,但太多了,我想从傍边的主钩变频的数字操作板拷贝到新变频,但又顾虑参数不一致,主钩的电机是100KW,副钩的是30KW,那哪些参数不同?3、多段速的参数怎样设置?

网友A:
chao da go de

网友B:
控制要求高用闭环矢量,名牌参数输一下脱开连轴结做一下自整定
多段速可以通讯给,也可以端子给,不知你那种,端子给很简单,h1参数;通讯给看看协议

网友C:
感谢网上各位热心的朋友回答安川用户的问题,变频器参数必须严格依照原来的变频器上的进行复制,不可以用旁边的一台,您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技术支持电话进行详细咨询:021-53852200-222

网友D:
没办法就自学习,重新调啊,不会太麻烦的啊

应该有备份的吧,一般调试完了都会给用户程序和INV的参数的,

你可以给调试商索要的啊,

楼主(2006-04-21):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E(2006-09-03):
各位楼主好:我单位现有一台门机,大车行走是用的安川变频器,设计速度是非40米/分,现在只有30米/分.不知如何调整变频器,改变运行速度.谢谢!

网友F(2008-05-13):
专业维修各种变频器15921409233
客户第一,信誉第一,

网友G(2008-07-18):
1。控制方式: A1-02 = 2 为带PG控制方式。
2。变频器容量大于负载就可,参数不同的是E参数。
3。多段速控制,可参考D1参数和H参数相对应设定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