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7):
我曾经改过这样一个程序,大伙看了,若觉有用的话,也就不枉费我花时间去写它了。PLC程序学习基础是建立在电器原理图上的,原理图上能实现的在PLC都能实现,不能实现的在PLC也能实现。
在FX-40MR的设备上,它的时间继电器是外接的,有三个,耗去三个输入点,后来坏了一个点,致使设备少了一点不能正常生产。由于其中有些时间继电器不需要经常调整,我就把它改成用内部时间继电器,在停机状态下,用几个正常生产时不可能同时接通的输入点,同时输入形成一个初始值传入D,然后用加法和减法对这个D的数据做更改,时间继电器就取这个D的值。
在成功对这个设备改造后,我又用类似方法做了一个少了4点输入点的PLC给买出去,时间继电器都用内部时间继电器,而且还可以外部调整。
PLC内部的程序,方法多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你用不到的。

网友A:
这副图怎摸样

网友B:
都要在实践中悟出办法

网友C:
用外部时间继电器还用PLC的人是不是脑代有病。如果是没钱加台烂人机,PLC也不用了。

楼主:
PLC的稳定是不必多说的。但人机的价格也得考虑考虑。

网友D:
偶还是看得有点不明白,如果你把PLC的一个点当两个点,那在输出的时侯,如果那一个点接有两个负载,那它们都会运作,这样什么作用出没有起到!
请详解???

网友E:
为了各位能够更方便,更快捷的交流技术,小弟特建了个工控群:19812403,希望能给大伙带来方便。

楼主:
to:7楼的朋友
我指的是输入点,而不是输出点.

网友F:
设计时还是留一些I/O点备用;

网友G:
我不知道是否可行,但我肯定 搂主缺钱缺风了

网友H:
PLC输入点不够的解决方法之矩阵扩展
引用 楼主:
我曾经改过这样一个程序,大伙看了,若觉有用的话,也就不枉费我花时间去写它了。PLC程序学习基础是建立在电器原理图上的,原理图上能实现的在PLC都能实现,不能实现的在PLC也能实现。
在FX-40MR的设备上,它的时间继电器是外接的,有三个,耗去三个输入点,后来坏了一个点,致使设备少了一点不能正常生产。由于其中有些时间继电器不需要经常调整,我就把它改成用内部时间继电器,在停机状态下,用几个正常生产时不可能同时接通的输入点,同时输入形成一个初始值传入D,然后用加法和减法对这个D的数据做更改,时间继电器就取这个D的值。
在成功对这个设备改造后,我又用类似方法做了一个少了4点输入点的PLC给买出去,时间继电器都用内部时间继电器,而且还可以外部调整。
PLC内部的程序,方法多了,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你用不到的。
输入/输出点不够,可以用矩阵扩展呀,您怎么不用呢?不妨到下列地址看看: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63346&replyID=452632&skin=1

网友I:
如果须要用3--5个或更多个,并且经常需要调整时间的,而且需要数显时间的.用外接时间继电器还是经济合算的.支持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