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7):
空调主机功率:55KW(风冷型)
   使用  要求:长时间室外使用
   设计  要求:使用 ZR YJV型电缆

    请问:使用VV-3*50+1*16的电缆是否可行?

楼主:
怎么没有大虾前来指点????

楼主:
经查:ZR  YJV 型 电缆是阻燃 型电缆,可以在95摄氏度高温下正常工作
 VV型电缆只能在75摄氏度下正常工作
虽然是在室外,但是我觉得用VV型足以,大家觉得呢?

网友A:
我觉得用25的就够了

楼主:
一点都不实际!!

网友B:
室外,25的可以了,只要不是特别的远。

网友C:
人家有钱为什么不能
可以用的

网友D:
为确保万无一失,请使用75的吧

楼主:
有120多米长..

网友E:
如果环境温度不是特别高的话,35应该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