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7):
小弟手头的PLC是OMRON 的C200HE-CPU42。小弟从右到左依次安电源、CPU、OC225模块、ID212模块、AD003模块。可一连机就出现特殊模块错误。这是问题一。还有一个问题是每个模块上的点在程序里都应是什么?真是不好意思,求各位大哥帮一下。小弟深谢了

网友A:
問題一、

CREATE IO TABLE 即可解除錯誤。

IO分佈;你可以看上圖!
1.C200H-OC225 輸出模組,16點,繼電器 250VAC/24VDC 2A 佔用CH 00
2.C200H-ID212 輸入模組,16點,24VDC 佔用CH 01
3.C200H-AD003 輸入模組 8 CH 12BIT 解析度 A/D 機號為0時;佔用CH 100~107

該看書了!

楼主:
谢谢大哥,小弟有礼 了。

楼主:
为什么我的会和你的不一样?你的软件在编辑选项里有建立IO表项。我的软件里没有这一项?

网友A:
版本不同!我是CX-ONE 1.1轄下的CX-PROGRAMMER Ver6.1;但是;都有CREATE IO TABLE選項!

楼主:
我这个也是6.1版的。但我这个是简体中文,也没有注册。这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A:
都有CREATE IO TABLE選項!先ONLINE TO SEE

楼主:
还有一事请教大哥。我在AD003模块第一通道接上一压力表压力高的时候,开关量有输出,压低的时候,别一个开关量输出。请问这怎么做?
不好意思了,小弟是一个小电工,看到别人做过。自己却从来没有做过。学了好多天,学会了开关量的应用。模拟量的还不会。真是不好意思了。我是大庆人,有空来坐,我请你。

网友A:
A TO D你用開關量?呵呵!你欠打了。做功課去吧。

网友B:
请教大哥:OMRON SYSMAC C20 编程软件在何处可以下载到,你有吗?能否给一份,谢谢!!我的QQ:531879837

楼主:
老弟我还是给你磕个头吧,你像上回那样再帮我一把吧

网友A:
给你磕个头吧
禁不起!

您先看書來的實際!自助而人助;是道理。

楼主:
不是小弟不学,只是我用S7-200的时候,看到软件旁有一些关于模拟量的控制的功能块。可却没有看到OMRON的在哪里。小弟是一个小电工,不可能弄到软件说明书的。小弟走了好多书店,也没有看到关于OMRON PLC的书。不是小弟不学。大哥真的这方面的书卖给小弟。那小弟更是感激。小弟虽不才,却担负着单位里一些新项目的开发,今年到现在,我手以有了7套设备了,都用的是OMRON的PLC。我看大哥好像做买卖的。有兴趣和我联系一下,我手头还有几十块压变没选型呢。我是大庆的。我们生产的油田设备。我的电话是0459-5022015。有空打电话。骂我一顿也可以啊。

网友A:
1.OMRON CX-PROGRAMMER Ver 6.1 有功能模塊。

2.我不做買賣!

3.我在台灣!打國際電話罵人麼? ^-^

4. "人民郵電出版社"出了不少好書;我去國內時,買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