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7):
我是一名供电所基层员工,今年供电所对线损要求较高,场镇台区线损不得低于6.5,压力有点大啊,近来我主要从三相负荷开始,近段时间以来,在用电高峰期对我所辖的几台变压器进行了监控,三相电流相差就是二十安左右,应该说是基本上平衡的,但是为什么线损老是降不下来,排除偷漏电现像,同时在一台变压器上三相不平,反而线损小,我都搞不懂了,同时我们这里有把计量箱三相四线表用来单相供电的,反而线损小,只是这样的话供电质量不能保证,所以我请教一下大家,怎么才能把线损降下来,谢谢大家

网友A:
我也想知道一下...

网友B:
主要是线路的长短问题,看能不能缩短线路这是降低线损的一个基本的方法

网友C:
缩短线路
维修老化线路尽量降低线阻

网友D:
我也不明白

楼主:
我到其它电力网站上了解了一下,可能所有配变低压侧均没有搞无功补偿,各配变功率因数均不一,功率因数高的配变即使三相不平衡,线损都小,功率因数低的配变三相再平衡,有功率因数一影响,肯定线损高,不晓得我这样分析对不对啊,又是一个月末级表,二级表一抄下来,脑壳都大了!!请大家都来讨论一下啊!!!

网友E(2006-04-29):
本公司主要生产高、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和滤波装置,在取得无功就地补偿装置和无功自动补偿装置国家3项专利的同时,我公司还引进了韩国SAMWHA的无功补偿和滤波成套装置。本产品广泛用于石化、冶金、矿山、港口、供水排水的供电系统中。我司的产品不但提高了供电系统的功率因数、节省电费开支,而且还治理了供电系统中的谐波污染,稳定电压,保护电网安全,给客户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司赢得了众多的用户信任,成功的案例有:国家重点项目西部原油成品油管道工程建设项目、大亚湾核电项目、阿拉山-独山子原油输送管道工程、秦皇岛港煤5期工程供电系统、上海赛科石化项目、茂名石化项目、厦门翔鹭石化、杭州市七格污水处理项目、深赤湾供电站、长春-吉林输油管道工程、西气东输工程、内蒙古金山矿业等等。
相比其它的进口同业产品,本公司的产品更具性价比,更注重售后服务。
本公司参与起草和制定国家机械行业《JB/T高压无功就地补偿装置》标准和《JB/T高压电力滤波装置》标准。
有兴趣可发邮件suyuechi@126.com联系。

网友F:
提高功率因数是降低线损的一个办法,另外还要看看你的线路的带载情况。不要有过载或欠载情况。还要检查一下你的线路。注意接头。导线的损坏情况。

网友G(2006-06-03):
请问大家,现在不少电机都是变频运行的,计量电量少,这正常吗?比如医院的CT机、X光、楼房的微机给水、电梯等。

网友G:
严波朋友,你先对其中一个小的台区的计量表进行校验,包括台区总表和CT,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G:
[原创]
请问大家,现在不少电机都是变频运行的,计量电量少,这正常吗?比如医院的CT机、X光、楼房的微机给水、电梯等

网友H(2006-07-17):
我认为两种可能1、低压侧功率因数低;2、线路老化,线经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