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7):
一般2.5M*1.5M的钢板切割机是什么样啊?   用导轨丝杠的线性模组结构合适吗?长度这么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哪位前辈有些经验的啊!? 先谢啦!

网友A:
龙门式的吧?

楼主:
是的! 有什么问题吗?如果用齿形带的导轨模组可以吗?精度能到0.01~0.1mm之间吗?

网友B:
什莫速度

网友B:
钢板切割用这莫高精度?
巴你的要求和用途写清楚?

楼主:
切出来的钢板是不再加工的成品,精度要求是0.05mm。切割速度是3~4m/min,激光切割。

网友C(2006-11-06):
这种精度要求,非得用龙门式的激光切割机!
   火焰机和等离子肯定是达不到加工要求的.

网友D(2007-01-01):
激光切割

网友E:
IAI 机械手有您需要的做好的运动平台,

网友F(2011-08-10):
达到什么样的精度?
武汉嘉铭激光切割机采用龙门双伺服电机同步驱动,精度比较高, 输出功率500W.
嘉铭激光切割机, 金属激光切割机, YAG固体切割机,钣金加工激光切割机,激光切割机报价,激光切割机价格;广东激光切割机;江苏激光切割机;上海激光切割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