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模拟量转换

楼主(2006-03-07):
欧姆龙CQM1H的模拟量输出:
分辨率是1/4096
设置输出数据:12位二进制数据
                    -10伏到10伏:   F800------07FF  Hex
1要输出1.8伏电压对应的数为多少?怎样计算?
2Hex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支个招吧!

楼主:
如果是170H的话,.把170H送到模拟量输出地址,通过D/A模块就能转换成1.8伏

楼主:
这个问题很复杂吗?怎么没有人回复呢?把170H送到模拟量输出地址IR237,就能对外输出1.8伏吗?

网友A:
1、2047/10*1.8=368.46。约为170H,
2、Hex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