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7):
siemens的PLC,它的上面有两个PORT通讯口,我想和电脑(电脑上有CP5511卡)联机应该用什么线?接口?

楼主:
有人帮忙吗?

网友A:
CPU226上面是有2个通讯口,电脑上有COM口的话,用PC/PPI电缆就可以了;

楼主:
我能不能自己做条线?  PLC的PORT口当成RS232口的接线和电脑上的COM口接?

网友B:
他是基于485的物理层,所以你必须要用转换器就可以。

网友A:
需用PC/PPI电缆才行;

网友C:
就是他说的,你找232-485转接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