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控仪

楼主(2006-03-07):
有没有输出电流与检测到的温度成反比的温控仪?就是温度越低输出电流越大,温度越高输出电流越小(20——4MA),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我公司可以做你这样的表.
联系电话:0769-22339627

网友B:
直接打电话到我公司来吧!我公司是专业生产显示控制仪的,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电话:8008582033-14;0592-5653698-14

网友C:
Honywell品牌的T9275可以调节输出信号的正反,可输出4-20毫安和2-10伏信号。

网友D:
您提的要求当然可以达到,我们就有生产,我可以把资料发给您看一下,

网友E:
你这个问题提的有点简单,这种仪表随便都可以找到,而且用PLC,自己都可以编程实现

网友F:
我公司可以做您的温控仪
电话:021-66527746-802
邵先智

楼主:
给发些具体资料~~谢谢``另外得带有开关量输入禁止输出的功能``~~

网友G:
反作用调节调节器AI-708AX输出4-20mA电流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登陆宇电网站http://www.yudian.com/
技术服务部   邵工13063058280
Email:shaoping1952@126.com
MSN联系地址peter_yudian@hotmail.com

网友H:
有很多呀!比如是ormon -ec5300 就有这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