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8):
偶是菜鸟,问个弱弱的问题
偶们实验室(风筒)有一台很古老的电机,调速还是用那种手动转轮的方法来实现。
现在想配一台变频器,实现无级变速。做实验的最高转速不超过原来额定转速,主要是用一些比较低的风速试验。
在论坛里看了很多帖子,觉得是不是可以将电机改造一下,加上一个冷却风扇。这样能省很多经费,穷学生阿,呵呵。
不知道可行不,各位大大们给点意见,或者需要注意什么的。
十分感谢您看完我冗长的文字!THX a 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多谢!
另外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什么的

网友A:
效率不如变频专用电机,其他差别不大,若能装编码器就比较完美了。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的.

楼主:
多谢tanshuozhe和ruodian2402!
麻烦问一下tanshuozhe大大,编码器是怎么用的,起什么样的作用,多谢!
偶对在这方面是小白,问题太幼稚请见谅!

网友C:
不用编码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编码器也行。
多谢斑斑亲自回答。
不知道编码器贵不贵,怎么用的,呵呵

网友A:
不用编码器的变频电机只能称强制冷式电机,只能解决低速过热问题。
有编码器用好一点的变频器可以实现纯向量控制,比之SENSERLESS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编码器的变频电机只能称强制冷式电机,只能解决低速过热问题。
有编码器用好一点的变频器可以实现纯向量控制,比之SENSERLESS好的多。
感觉挺不错的,偶直接找厂家让他们加编码器就可以了吧
多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