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程序问题

楼主(2006-03-08):
为何在Fxgpwin330里部提示步进程序stl 语句有错误呀?

如:
ld x0
set s401
stl s401
……

做检查时就报错。请高手指点

网友A:
S0 ---S20是STL程序组的启始元件 换为S20以上的试试 如:
LD X0
SET S0
LD S0
SET S21
STL S21
.......
RET

网友B:
报错不一定就是你上面所写的那三句,它包含的是程序块,建议你在上面程序附近查查看.

网友C:
我是三菱新手,要多学学

网友D:
S0不是怎么写的吧,你直接用STL S0就可以了啊,干嘛还要前面的ld x0
set s0  SO--S10是比较特殊的,不用SET的,试看看吧,也许你别的地方有错,但是上面写法是错的 直接用STL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求助;人行道上的红绿灯,Y0表示红灯Y1表示绿灯,总开关闭合红杰亮10S后绿灯亮红灯不亮交替工作啊,请问各位怎么设计梯形图  能设计的把图发给我或者发到我的邮箱cao41551467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