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速问题

楼主(2006-03-08):
各位大侠,有用过富士5000G11S系列变频器的吗,我用电位器调速,控制端子的11,12,13分别接到电位器上,然后在设置选项设置F00数据保护为0(不保护),在F01中设置1:电压输入(端子12)(0~10v),下限频率设定为10hz,多步频率设定c0510hz,c06:20hz一直到50hz。然后调节电位器不能调速。频率不变。用万用表测11,12两端的电阻和电压都能变化,为什么调不了速呢?请各位前辈指教,晚辈在线等,谢谢!

网友A:
设置操作方式

楼主:
操作方式也选择了:是外部信号启动

网友B:
用我公司的WISE-TJQ调节器就可以了.
详情:http://www.xywi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