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6-03-08):
我手头有好几个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都有点问题,比如掉脉冲,用来计角度不准确,请问哪位大哥可以有办法,怎么修复

网友A:
换编码器

网友B:
编码器一般价格是多少?

网友C:
你这个角度精度要精确到多少度?编码器选的是多少的?
是绝对型还是增量式的编码器?

网友D(2006-08-11):
你可以打开看看里面的轴承是不是好的,我们也遇到过,电路多是好的,都是机械原因.具我所知没有人修,看你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