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8):
我厂有一台三恳变频器,型号为3VF-223,22KVA,是备用的,放置好长一段时间,再装上用时,电源送不上,显示故障代码为"06".请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故障代码是06的话那你只要把他们的用户手册拿出来对照着看一下就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这个用户维护手册上会写的很清楚的

楼主:
06显示的是电源故障,通过检查没发现问题.

网友B:
三肯垃圾,BS

网友C:
我有一台与您的同型号的机器,但没有说明书,能将控制线的外接端子的功能告知我吗?谢谢

网友D:
需要该资料的直接联系我,免费...
   6故障是电压低,检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