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窃电技术

楼主(2006-03-08):
哪位高人有反窃电技术资料?

网友A:
利用电度表的窃电伎俩与防窃电措施

   居民分户安装电度表,,实践证明是节电的有效措施。但有极少数私心很重的人,在分户小电表上大做手脚,进行窃电。窃电行为一则有害国家;二则有害集体,制造电费分担不均的纠纷,破坏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三则有害于个人品德和事业心,甚至造成表毁人亡!
   窃电的花招虽多,但总的不外使电度表慢定、停转、反转三种方法:
   一、使电度表慢转手段之一:
   打开电度表外壳,电度表的电原理图如图①所示:1,3为入线端,1接火线,3接地线:2,4为出线端,图中匝数较少的粗线为电流线圈,图中匝数较多的细线为电压线圈。窃电者,拆去数匝电流线圈,再将线头反方向绕几匝,重新接好,盖上电度表外壳,再做假铅封。

   手段之二:在电度表接线端上给电压线圈上串联一个起限流降压作用的电阻R,如图②所示。
   手段之三:在电度表接线端上给电流线圈上并联一个用康铜丝制成的分流电阻R’,如图③所示。
   手段之四:在非金属外壳的电度表外附加电磁铁,磁力线方向与电度表的制动电磁铁磁力线方向一致,加大制动力矩,如图④所示。
   二、使电度表停转
   手段之五:用市售缝毛线衣针2支,针眼穿多股软导线后,将针尖刺入1,2接线导线,使电度表电流线圈短路,如图⑥所示。
   手段之六:将电度表的入线端反接:1线接地,3线接火线。窃电者在室内另设一地线。窃电时,2端悬空,电流线圈无电流通过。如图⑥所示。
   手段之七:在电度表顶钻一小孔,窃电时,插入一个竹针,使其卡死电度表的转盘,电度表不能走字。
   手段之八:重新调整附加起动力矩机构,使其变小,电度表不能顺利起动运转,窃电者在使用小负荷节电灯时,电度表不转动。
   三、使电度表反转
   手段之九:将电度表电流线圈的1,3端反接,使电度表流入反向电流。
   手段之十:使用辅助变压器,输出低压大电流,反向大电流流入电流线圈1,3中去,使电度表快速反转。
   由于篇幅所限,仅此揭穿十种窃电伎俩,以此提高我们发现窃电者的这些违法现象的洞察力。一般同志,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去作试验,防止发生意外。就是窃电老手,我们也要警告他,窃电时操作稍有不慎,就会在一瞬间表毁人亡!记“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玩“火者必自焚”的哲理。
   怎样对付这些窃电伎俩呢?
   对于手段之一,可以查出窃电者自制的假铅封;复验电度表时就可以发现问题。
   对手段之二、三:电度表应该有两个铅封,一是表壳铅封,二是接线盒铅封;一舶用户不装接线盒铅封,这给窃电者钻了空子。这可以采取检验接线后贴接线盒封条的措施。
   对于手段之四,金属外壳表无效,且这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笨办法,
   对于手段之五,可以查看引出线是否有针眼。这种窃电方法根容易触电,插错线还会造成短路,发生火灾(见反窃电专题文摘之五)。电度表引出线采用铅装接地法,则窃电者无计可施。
   对于手段之六,这个手段比较狡猾,平时不窃电。窃电者只有在使用耗电量较大的电器(如电镀斗,电炉等)时,接入插销窃电。这种窃电法。可以从查火线地线接法时揭穿。也可以在供电线路上接上电开关
(触电保安器),窃电者一且窃电,漏电开关—立即会切断电源。
   对于手段之七,这大概是不太懂电的钳工所于,根容易从外壳发现“漏洞”。
   对于手段之八,这虽然是内行人所为,但收益不大。验表的即可发现。
   对于手段之九、十,可以从严格管理接线盒铅封杜绝此法。手段之十采用快速反转时,很可能由于过载而烧表,甚至发生接错线造成短路事故!

网友B:
2楼回复非常内行
希望大家作为识别的方法不要做为违法的手段

网友C:
怎么看不见图啊,楼主?

网友D:
没图啊怎么学啊?

网友E(2006-05-15):
很好哦!这样就知道那些偷电的是怎么偷电的了!看他们以后还怎么偷电哦!

网友F:
没图怎么学啊,楼主把图加进去哦

网友G:
高明。佩服

网友H:
二楼的  好样的。但是大家要用在好的地方哦/偷窃是可耻的。

网友I(2006-06-29):
呵呵,希望能达到2楼的作用啊
大家不要只是看上半截啊

网友J:
现在都用的有功电表,这些方法都不行了.

网友K(2008-06-04):
怎么没有图呢

网友L:
要是有图就好啦!

网友M:
请问以上说的是指机械式还是电子脉冲式电能表啊
还有最好是把图给付上啊
如果是液晶式电子表他们是怎么偷的

网友N(2008-07-20):
"电度表引出线采用铅装接地法,则窃电者无计可施。"

请问何谓"铅装接地法",怎样操作?

网友N:
我单位一员工,家住6层,4室2厅2卫生间,有冰箱、彩电等,奇怪的是,他家的电表,每月走数不到10度,经检查,没有表外接线,照贴主的方法也都检查过了,但就是发现不了问题,还给他换过了电表,情况依然如此。
   因此人性格很强,加上碍于情面,不好进其家中检查。不知是否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O:
二楼的  好样的。但是大家要用在好的地方哦/偷窃是可耻的,但还是学习了!!

网友P:
很清楚,但是也就交了,怎么偷。。。。。

网友Q(2008-11-11):
打击偷电行为

网友R:
高手,就是不一样,现在的电费还是比较的低,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起啊,

网友S:
真的学习一下

网友T(2009-12-24):
学习了,搞电工偷电那叫偷电工,搞电工的不会偷电那就不是真正的电工

网友U(2011-10-14):
你太OUT了,这都什么年代了,还用那种老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