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变压器

楼主(2006-03-08):
请问下 转角-数字转换的方法有多少种??谢谢。。。

网友A:
楼主,不知道你用的是哪家的旋转变压器.我公司做多摩川的旋转变压器,直接出来的是电流信号,我们可以通过R/D转换出来脉冲方波,增量和绝对都可以.欢迎来电交流:13480957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