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cc6.0 与STE7的问题

楼主(2006-03-08):
新安装WICC6.0后,SET75.2安装不了,是不是不兼容。要SET75。2以上的版本吧!有知道的吗?

网友A:
好象是先安装SETP7,再安装WICC6.0。安装WICC6.0以前还要安装SOL server 2000

网友B:
那里可以找到wincc 6.0

楼主:
我装好了,谢谢!

网友C:
s7安装,先要修改地区和语言,在控制面版里面
没有授权可以使用14天
不过可以找倒板授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