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8):
求哪款压力变送器,本身带上下限报警的,要防爆。压力范围:18-20kg。介质:氮气。

联系电话:13572020560
联系人:谢海军

网友A:
变送器是不带上下限的
你应该用变送器配二次仪表
有需要联系wq99022320@126.com

网友B:
传感器没有报警功能,要配一个带报警的数显表。simeonpu@163.com

网友C:
变送器是不带上下限的
你应该用变送器配二次仪表
有许多二次仪表都可以直接连接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仪表内部已包含24VDC馈电及采用4~20mA输入,不过选择正确的型号也是必要的。如果只是单路显示报警,可选宇电的AI-501I4或AI-701I4,2/4/6路测量可选宇电AI-702M/704M/706M,输入选J5型2路变送器输入模块,如果要求带PID调节功能,可选V7.0版本的AI-518/519/708/808等仪表,加装I4输入模块既可直接连接各种压力变送器

网友D:
现在说法都很笼统了,变送器一般都是指整组仪表了!

楼主:
可以用压力控制器,有的压力控制器可以带压力信号输出的。我刚刚做了一个这样的单子,客户很满意。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压力控制器,有的压力控制器可以带压力信号输出的。我刚刚做了一个这样的单子,客户很满意。
,你是在哪里的?可有压力控制器的信息?我要求z向位移下来到一定距离后碰到底下物品后压力达到40N时,保压1S再复位。我在上海的。

网友F:
压力控制器是开关信号输出,压力变送器是电流信号输出。

呵呵!

网友G:
SMAR 变送器带有PID调节功能

网友H:
现在好象有带上下限报警的的智能变送器了你可以上网BD一下

网友I(2006-12-01):
压力变送器没带上下限报警,要加个数显仪表

网友J:
横河川仪,EJA系列就可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