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请问:富士伺服电机和欧姆龙伺服电机,哪种用起来更方便、可靠些呢?
希望用过这两种伺服的朋友能帮忙给个建议

网友A:
要看你的具体项目要求了,大功率,小功率?每个品牌在每个功率范围内性价比不一样。采用欧姆龙的?呵呵。如果要求不高就用和利时的,如果要求高就用安川或三菱的。我是做三菱的。还有每个行业,用哪个牌子伺服,都有行业习惯的。如果是包装,印刷,机床,我建议你考虑我们三菱的MR-J2S伺服。如果是小功率的,你不妨考虑三菱最新推出的一款MR-E伺服系统,价格相对便宜很多。025-86871530林

网友B:
欧姆龙其实就是安川的,安川是给欧姆龙代工的。安川的电机有自整定功能,且位置、速度、扭矩及I/O各种参数是分门别类的,调节很方便的。
另外请问,你是不是西北建工毕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