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各位大虾,前辈们:
  怎么实现两个电机同步运行?中间不加任何的连轴器,用两台变频器能实现吗?

网友A:
笨蛋
韩舜

网友B:
实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用PLC,编码器和变频器构成闭环系统,是吗?
但是具体是怎么构成的呢?

网友C:
用两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动机开环控制,绝对同步是不可能的,但通过调整可以达到基本同步,用编码器闭环控制可以。

网友D:
你们说的太难了!
其实用两个变频器之后再加一块同步板就行了啊!
同步板就是用的运算放大器啊!用两个放大器就可!
现在好像有现成的板子卖的!!!

网友E(2006-04-10):
公司带料清洗机,只用调速器即可。熟练工人一会儿就把速度调好了,不知道是不是完全同步,不过带料确实是不松不紧。

网友F:
既然只是要求两个电机同步运行的话,可以用一个变频器带两个电机就行了.

网友G:
用同步控制器可以实现几台电机的同步,但完全的同步是不可能实现的;

网友H(2010-02-14):
这个问题问得到好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啦,我也想有人可以给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