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各位老师:
             请教:三菱520ACNC如何初始化?
知道的帮忙指教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2006-04-25):
有问题请加341673283QQ.

网友B(2007-11-21):
FCA520可以在主机板QX611-1/QX161-1或QX141-1上的Dip Switch并列开关上做初始化。
注:需把参数和程式做拷贝。在[Diag/In Out]output输出 3)Parameter
1)先把控制器关上。
2)在主机板把1和3钮拨去右边。
3)再开机,注意两个青灯会闪灭再亮。(表示初始化成功,如果没有闪灭或红灯还亮就表示主机板有问题不能准备).
4)再开机便会显示日文和程式还有参数没有了。会有异警,需把参数再灌入。
《有时初始化了还会发生参数乱码或遗失可能主机板或QX084电源供应器有问题》
多多指教!!

网友C(2008-04-24):
请楼上朋友(fumingjeh)指点:
我有一台OKK的加工中心也是用的三菱MELDAS500
前二天出故障了,我按你方法做了初始化,但程序\刀具长度补长不能输入,
请教是何原固?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