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以前是用的松下FP0C14RS的PLC,  用了个A21模块做为0到5伏和4到20毫安的输入的采集输出0到10伏,现在老板说再弄个三菱的,本人对三菱的不熟,求组大虾们,选什么型号比较合适,   输入点为13个,输出点为19个,留点余量,
最好是把 报价资料一起给上 一起给来>>

网友A:
选用三菱的A1S68AD, 2块; A1S68DAV 3块

网友B:
呵呵;
才几个点就用A系列了,FX的就可以了;

楼主:
2楼的 用FX0N    扩展快用FX0n-3A    可是问题在于FX0n-3A是8位的,达不到要求,另外就是尽量要体积小的,我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能不能给我个具体的型号,或者是提示下.
  谢谢   输入输出点数还好说

网友B:
FX2N-4AD/4DA 都是12位分辩率,能达到要求吗?
再不行用FX2N-8AD,16位分辩率,总可以了吧;

楼主:
可是我要考虑到体积哦,我们用在石油化工长,控制箱比较小,要不我叫好选多了,原来FP0-C14RS
两个E16RS  和一个A21块  每快的体积只有25*60*90的,四块也只有100*60*90的哦,要是换成那样改造就要换控制箱,而我们的控制箱防暴等要求很严格,要定做,好象是一个要8000多把,如果不行我可能还真的是要换了,至少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块子.
    不过还是很谢谢你,谢谢!!

网友B:
体积要考虑那只能用FP0的了;

楼主:
FP0真的是小体积PLC的首选,可是我碰到过FP0死机现象.
开始用的是美国所罗门开关电源供电   死机
  解决方法是
给开关电源加个红狮电源隔离块      死机没有了
(原因:  周围有大电机等大型用电设备,炼油长里,干扰太强,用大功率对讲机实验证明不是很明显,又怀疑是上位机通讯的影响,上位软件用的是组态王,原因还是不很明确)
有知道的人也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  ,还有什么可以影响PLC工作的  因为我觉得理由
好勉强.谢谢ZCMY

楼主:
用FX2NC系列的怎么样???????  有人有FX2NC的资料吗?
能不能给我传点哦
sj022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