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一台台达变频器单相输入220,三相输出1匹的,现在问题是电机不转,检查电动机并没有卡死,用手可以转动,并且转动大概2到3周的时候,感觉到电机有力了,慢慢的就转起来了。什么问题呀。是电机毛病,还是变频器的呀,电机我测了阻值,36欧姆,三相都是。PLEASE HELP ME!哥哥

楼主:
帮分析分析嘛

网友A:
马达是多少伏的,如果是220V的那变频器有问题

楼主:
以前是好的,客户用了快半年了,才出现这问题。修改变频器参数,会造成这种现象吗??
是不是变频器本身损坏了那??

网友B:
要是变频器参数动过了,和原来不一样,当然不正常,建议重新设置一遍,重点检查运行参数和电动机参数!

网友C:
调启动转矩

网友D:
是什么电动机?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电阻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