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我们厂的天车经常一按动作按钮,总电源开关的接触器就跳,是不是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A:
相间不平衡吧,检查滑线接线

楼主:
是不是滑线接触不好?

网友B:
有热继吗?

网友C: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
有热继电器
跳了后再合上,多则2~3次,就又能用了,过一会说不定又会重复.

网友D:
一般是滑线接口接触不好,装二个集电器并联就行了,再就是所有电器连接螺丝要装弹性垫子。
愚屯老者

网友E:
接触器辅助接点是不是有抖动的现象造成的。

网友F:
我们单位以前也这样,后来两个集电器并联了!~

网友G:
看一下保险·
爱要坦荡荡……

网友H:
有可能是线路老化产生短路,或是产生电容效应形成短路。
或是有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