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6-03-09):
三菱FX系列的PLC的面板了,有BATT。E     PROG。E   分别是什么意思?
台湾士林电机的PLC在输入端有S/S的接点,是接什么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电池没电了!程序丢失或出错!

网友B:
BATT。E亮说明电池需要更换了;
PROG。E闪说明程序有错;
PROG。E常亮说明CPU有错;

士林电机的PLC在输入端有S/S的接点是输入公共端;

网友C:
BATT。E亮说明电池需要更换了;
PROG。E闪说明程序有错;
PROG。E常亮说明CPU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