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本人想用单片机输出的低电压来控制220V电动机
由于单片机可以编程,可以使输出电压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最大值
用此电压去控制220V的电动机,从而使电动机转速也在一定时间内达到最大值
请问单片机控制电动机的驱动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A:
我想可以用单片机设定不同时间的触发脉冲去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来控制电机电压来控制电机转速.但我看来,这有点浪费资源

楼主:
可不可以用光电隔离器+放大器来实现?
放大器选什么芯片好?

网友B(2006-12-29):
固态继电器可以吧

网友C:
固态继电器的开关频率有点低吧,估计不行吧
参考变频器的原理,用IGBT或者其他大功率开关器件估计应该可以吧

网友D(2007-03-02):
帮忙  谢谢
如果你有了 请发我一份好吗?非常感谢
邮箱:mhf101202@163.com
QQ:3982585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