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09):
朋友们:
  紧急请求,在使用160KW变频器时发生机械共振,频率范围在40~48HZ。
                 使用场合:加热炉的离心式鼓风机。
                 注意:我不能跳过这个频率段,必须在这个频率范围内调速。
                我纳闷:共振频率范围怎么这么宽。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通过改变机械机构也行,怎么改好?

楼主:
对了,变频器的品牌是:艾默生

网友A:
升高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B:
是新上变频器,还是变频器使用一段时间后才发现的共振现象?地基以及电机以及风机的连接螺栓有没有发生松动?感觉是电机侧还是风机测共振厉害?恢复工频后是否还发生共振?

楼主:
改变载波没有用,是风机侧振动,电机不震动,工频不振动,49和50Hz也不振动,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C:
进一步测试,将风机的电机与风机脱开,单独运转电机40-48Hz;如果不震动,将风机部分做动平衡去。或检查机械部分的传动系,是否有问题。
并不排除变频器的控制问题,采用V/F控制?抛物线控制?察看电机的参数。比如电机的冷态电阻值是否正确?等等。当然,如果电机在空载状态下,没有震动,可以排除控制的问题。

网友D:
你这不是电机共振,电机共振频率没人会做的这么高。应该是风机的问题或机械安装有问题。

网友B:
     电机拖动系统中的故障查找和故障隔离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就说故障查找吧,如果要判断是负载(风机)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或者还是由于联轴器安装上的问题,都需要将电机和负载脱开分别实验,采用排除法得出结论。同时对于较大功率的电机,是不可以频繁启动的,其自然停止的时间较长,因此故障的查找和排除很费时,效率是很低的。
    如果采用永磁耦合调速技术,可以很简单方便地对电机和负载进行脱开和联结操作,如果需要电机和负载脱开,只要需要将其气隙调整到最大,此时电机转,负载不转;反之亦然。不需要对电机和负载之间的机械联结做任何改动,故障的查找就变得相对容易。由于其带有软停机的功能,故障的查找效率高多了。
    希望楼主,问题解决后,与大家分享分享,让大家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E:
偶也遇到了

楼主:
表象上看,电机没有振动问题,风机振动厉害,风管都震脱了,风机已经装了很多年了,变频器是最近装的,也运行过几天,没问题,现在出这问题了.
谁有没有实际碰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把变频器的电机因子调了一下,好多了

网友F(2006-05-23):
风机振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2006-11-08):
各位大侠,如果您需要一款散热通风效果较好的散热风扇的话,可联系我:13600442108 (欣瑞连集团深圳市恒扬电子有限公司  邹青(先生)qing.zou@x-fan.com,如果您需要相关资料也可联系我.
品质政策;全员参与品管,持续提升品质,满足客户需求。环境政策:全员参与环保,回收节约资源 ;监控有害物质, 维护生态平衡 。安全政策:安全至上、全员参与、灾害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