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0):
我在使用GX Developer8.0的软件时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软件打开后有很多的元件都没有显示,就是那些常开常闭啊,直线竖线使用F5到F10就可以调出来在在编辑梯形图的时候很方便的,但是我的软件软件都没有,奇怪的是当我打开一个旧文档的时候这些元件又都出来了.但是我打开另外一些的时候又没有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尝试在视图菜单里面找出来也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大侠知道啊?

楼主:
我的邮箱的xiaonan208@126.com,哪位大侠知道的告诉我一下交个朋友啊..

网友A:
说具体点,是不是你没有创建文件,那是肯定没有的.

网友B:
也搞不懂,但这并不影响使用呀,在编辑,梯形图标记选项中什么都全的,或者把快捷键记一下,直接输入也可以.

网友A:
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搞的,不可能没有哦,就是没有,也不用记,只要在你要写程序的地方双击,然后选是常开还是别的就可以了!

网友C(2007-10-30):
我打开这个软件 界面几乎都是不能点击的灰色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没有安装好还是?请各位给些意见

网友D:
你没有创建文件吧!

网友E:
没用过8.0的...........

网友F(2008-04-02):
进入在线
工具菜单

网友G(2008-05-08):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按装之前要先装文件夹MELSEC里的程序,好像和MELSEC里程序的版本有关,还望高手指教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