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气体会干扰氧化锆

楼主(2006-03-10):
ZO-301型氧化锆氧分析仪老是不能正常显示,受了什么加剂的影响(应该是从加剂挥发出来的)

网友A:
还原性气体高温下会消耗一部分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原性气体高温下会消耗一部分氧
居然没想到这点

网友B:
还原性气体高温下会消耗一部分氧。氧化锆氧的池温也很重要啊!

网友C(2006-11-13):
锆温是否正常?测量不准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密封问题、标定问题、本底电势。其实主要问题还是传感器的性能好坏。可以通过标准气源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