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0):
请教如何设计3相6拍步进机角度跟踪系统
请教高手:用电位器做角度反馈和给定元件,用LM358做放大、比较器,3相6拍驱动器买成品,角度300度,要正反转。跟踪精度5度即可。

网友A:
你需要增加一个脉冲发生电路,比如555电路,用LM358的放大信号来控制脉冲的接通与否,还有方向控制信号.

楼主:
向高手请教:一角度跟踪系统。角度给定为+5v(0-5v)电压,用运放做反馈比较和放大。角度电位器反馈电压为+0-5v,驱动3相6拍步进电动机正反转,用555做脉冲源,成品驱动器。正反转信号如何取得。如何把比较信号电压差变为驱动脉冲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