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竹:怎么发MP3等?

楼主(2006-03-10):
如题

网友A:
我已经问过了,至今没有下文。

网友B:
可以通过超级连接,把MP3的地址连上啊。

网友A:
我希望是上传的,不是通过链接的。我发了个链接的flash,没好使,至今也没搞清楚为什么。可能是我发的方法不对吧,别人的都行了。

网友C:
FLASH可以连接的,我发过了。MP3还有影音视频都不能发,被禁止掉了,干吗呢? 又不占空间.

网友D:
我是用的地址的链接
格式:[rm=500(长度),30(高度)]http:这里添加地址[/rm]
只适用于mp3的格式,.wma不行
flash直接可以用那个代码发

网友D:
(括号里面的字去掉)

网友E:
偶还不会发flash…

网友D:
在新发贴或是回复中,点击一下flash的图标(引用图片的右旁边一个),跳出一个框,要求你输入地址http后面的地址
flash格式:[ flash=500,350 ] http://这里添加地址 [ /flash ]
mp3格式:[ rm=500,30 ]http://这里添加地址[ /rm ]
注:把空格去掉,500,350是播放flash屏幕的大小

网友A:
我就是和 安安 做的一致,可是没好使。就是 男人的累,男人的泪 那个帖子。

网友D:
你地址失效了

网友A:
哦,谢谢,好在web的那个还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