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06-03-10):
本人想做一个进丝机构,用步进电机带动摩擦轮进给直径为0.5mm的铜丝,一次只需进给4mm(间歇性),要求该机构尽可能的小(选用尺寸为30×30×30步进电机步距0.9度)通过计算如果摩擦轮直径选20mm的话,一次进给步进电机需要转动20度左右,控制步进电机转速在多大比较合适呢?如果转速太低运行不稳,综合机构尺寸是选用减速装置好还是细分驱动好?

网友A:
我怀疑电机的力矩不够,要精度的话就不要用减速/

楼主:
的确需要精度很高,要摩擦轮可以提高传动精度,由于电极丝进给所受阻力不大,转矩应该够了。我又发现了一种减速直线电机--7.5° 1/120减速比 起动转矩50N.cm--通过减速,是不是相当于把步进电机给“机械细分”了?

楼主:
我想知道是不是减速就相当于细分?

网友B:
减速不是细分。减速要有个减速比,而细分有的速度还是一样大的。对吗?斑竹!

网友C:
选减速器后你的尺寸是不是就会太大?并且减速器也很贵呀!
现在的驱动器一般都有细分功能,价位也 不高。细分好,还是不细分好,买一个试试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