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

楼主(2006-03-10):
请问交联聚乙烯的电缆的交联是什么含义?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电缆芯的绕并方式,现在10KV的电力电缆大多都用此类型的,0.4KV的现在的设计也很多,据说该型号在欧洲应用很久了,主要是该型号电缆特殊的绕并方式比一般的同截面积的电缆栽流量要高. 型号为YJV

网友B:
普通聚乙烯是热塑性塑料,耐热性能不高,耐环境应力开裂性能差,应用因此而受到限制;但聚乙烯分子经过处理后,可成为网状结构的交联聚乙烯,交联聚乙烯为热固性材料,受热后不再熔化,与普通聚乙烯比,它具有卓越的和更高的冲击强度及拉伸强度,突出的耐磨性和优良的耐应力开裂性、耐蠕变性及尺寸稳定性,其耐热性好,使用温度可以达到90℃~150℃,而且耐低温性、耐老化性、耐化学腐蚀性也好,但电绝缘性能基本不变。
     国外超高压400kv以上电缆多采用高纯度的聚乙烯做绝缘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