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高手

楼主(2006-03-10):
我们公司目前在开发一台自动拧紧设备,主要原理是通过摄相系统把工件的具体尺寸转化为AUTOCAD的格式(这一步现在已经实现),机器手根据检测到的尺寸自动进行拧紧,请教高手这一步如何实现?需要采用哪个控制系统?AUTOCAD的格式与控制系统的通讯如何实现?机器手是3轴的
EMAIL: lingping1091@hotmail.com

网友A:
自动拧紧设备的驱动部件是什么?你打算采用伺服马达,还是气动马达?用气动马达精度不高,价格便宜。用伺服马达精度高,但价格贵。我们公司倒是协助客户做过这种设备。不知道能不能给你提供帮助。呵呵

楼主:
采用的是伺服电机

网友A:
主控单元我们是用51 系列单片机组成,用它来控制、协调各轴控单元来实现整个系统拧紧动作的协调控制。
轴控单元也是由51 系列单片机组成,用它来接受主控单元的指令,并按指令控制所对应的轴工作;接受单轴操作指令,完成单轴操作动作; 接受拧紧头中扭矩传感器传送来的扭矩信号,进行放大和转换;判别拧紧结果,并给出合格与否的指示; 将拧紧结果传送给主控单元。
拧紧头主要包含有:交流伺服电动机、减速器、扭矩传感器、驱动杆等。
电机驱动器采用日本三菱的MR-J2S放大器,与该公司的伺服电动机配套使用。因为电源电压为交流三相200V(所以得加个三相变压器,把380变为200的),用它来输入、保存拧紧过程的各种参数,并提供用户修改参数的界面,按轴控单元发出的指令,输出功率,驱动伺服电机旋转,处理转换转角信号,监视伺服电动机运行状况,并发出相应显示信息。
电机为三菱交流伺服电机,内部包含有转角传感器,用它来将由驱动器输入的电能转换成旋转的机械能输出以驱动负载,电动机旋转的转角(或位置)信号输出送给驱动器。扭矩传感器用以检测拧紧过程中的扭矩;旋转扭矩由驱动杆传递输出。
具体的得问我们的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呵呵。025-86871530

网友A:
你们这个设备主要针对哪个行业开发的?汽车行业?呵呵

楼主:
主要是汽车行业

网友A:
楼主你在设计过程中如果遇到什么具体困难,可以随时与我们联系。电话是上面那个电话。对了忘记告诉你了,我们是上海西菱公司的。我们是做三菱的,做过类似项目。

网友A:
AUTOCAD的格式与控制系统的通讯,得编程序。很复杂的哦。给CAD里的线加属性,再算出线的尺寸。

网友B:
TO楼主:
        你已经实现了要拧紧的距离的测量,你就可以把这个距离值直接送给伺服控制器呀,伺服驱动器接收到伺服控制器的信号后,就会动作。中间数据的转换不一定非得通过AUTOCAD.
         要提醒你的是,像这种拧螺丝的设备,伺服驱动器一般工作在扭矩模式,或者位置和扭矩的交替模式,绝对不是单纯的位置模式。因为摄像头找到的位置多半会太紧或根本就没拧紧。